Pads 9.5中怎么样可以消除铺铜呢

楼主(2022-02-07):
有时候Layout新的PCB板,可以从旧的*.pcb档来编辑,这样沿用到以前的设定,可以节省去设定的时间。不过通常拿来就改会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上面已经做了铺铜,所已在摆件之前,要怎么解除铺铜呢?

网友:
快捷按键PO,试试看,然后删除铺铜箔的区域shape

网友:
有两个指令可以试试,一个是”po” 另一个是”spo”,因为铺铜的方式有两种,所以解除铺铜也有两种,可以尝试输入,看看铺铜有没有被清除,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Layout了。

网友:
按PO,再删除所有覆铜的shape

网友:
先PO,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