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14中的PCB 转到cadence里

楼主(2022-02-07):
公司都是用AD14画图。但是让我用cadence仿真。我真是努力学了一个月但是最后发现网上说的AD原理图、PCB转cadence根本转不了。首先第一步在AD 里把原理图以.dsn格式保存,我就保存不了。。。

网友:
    蹲个大神解答,顺便学习一波

网友:
    odb++文件还原工程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是 AD15.2,但大致操作应该没有错。AD的pcb文件 你需要利用 PADS软件 导入,如果能在PADS正常打开,就导出asc文件格式。最后再用allego自带的 PADS Translator 直接转换成brd文件 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