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PCB的生产工艺要求是否高于一般PCB?

楼主(2022-02-07):
电脑主板PCB的生产工艺要求是否高于一般PCB?

网友:
非也,电脑主板一般用6层甚至4层板,工艺要求相对8层、10层简单得多,而且由于电脑主板很大,为了保证阻抗和性能,大部分走线线宽线距孔径都比较大,主板上多为接插座子,引脚很大,对只要能生产6层板的工厂都可以胜任

网友:
不是层数多就难,不是线宽粗孔径大就容易。如果单纯从设计参数来看,电脑主板对PCB厂来说是容易点。但附加上各项要求,难度就变得很大,比如apple的主板,那可谓是高要求,线宽公差,阻抗公差、孔铜、镀金化银等等都是比普通的PCB高很多,所以一般能力要求的工厂是做不来的。

网友:
谈不上工艺要求高,就是某些层的报废率高。报废面积大,也勉强可以说成要求高。

网友:
在PCB行业中,电脑主板的生产工艺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