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mos管需要考虑那些参数?

楼主(2022-02-07):
这是si2301,Pmos管的三个VGS参数,分别说的是什么含义呢

这个说的Vgs的范围,正负8V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Vgs(th)中的th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用在什么上面,然后根据你的应用选择参数。一般来说,考虑的参数是Vds,Ids以及Rds这三个,还有有的会考虑Ciss这个参数的

网友:
同问,求结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