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cam350分割焊盘

楼主(2022-02-07):
怎样利用cam350来分割gerber里面连在一起的焊盘?我是搞smt的!需要利用gerber里面的焊盘层来导出贴片坐标,但是有些焊盘是连在一起的!导坐标的软件有很多都会误判!请各位好人给指点迷津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CAM350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是9.X版本的话,先修改一下设置,在file->setup->photoplotter->setup options->convert composite to single layer,将此项后面的勾去掉,这一项的意思是“自动将导入的复合层文件合并为一层”,修改了这个以后,再试试导文件进去,也许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焊盘层可能是阻焊层,阻焊层的焊盘图形一般比贴片和线路层的大一些,容易“交叉”,你可以 ALT+U+Z 把所有的焊盘缩小一点。

网友:
如果你所说的焊盘层是连在一起的,是否可以使用别的层来代替,或者从线路层提取焊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