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如何选型?

楼主(2022-02-07):
时间继电器如何选型?

网友:
先确定你使用的控制电压是多少,继电器线圈类型就确定了

网友:
继电器触点接什么样的负载,若是驱动接触器线圈,触点容量就要选大一点的,若是接PLC就无所谓了

网友:
结合工艺要求,你需要上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还是两者都需要?若需要其中一个功能就不要买全功能的,因为价格会相差很大;我以前用过西门子的一个时间继电器,功能有七八个之多,需要什么样的延时功能,拨动选择开关就行了,我记得还带星三角功能的,还有脉冲输出的,要好几百块钱呢。

网友:
具体要看用在哪,需要些那些参数,
设计时可以参考具体型号器件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