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FPGA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07):
altium designer中,FPGA的作用是什么,它和DSP是什么关系,能处理什么问题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加入了FPGA设计的功\能,可以支援 VHDL、Verilog 或以电路图设计 FPGA,甚至是C语言的混合式设计,可以选定自己喜爱的设计方式完成您的 FPGA 功\能,当然也加入了嵌入式软体设计,选择 Processor Softcore,建立起以 FPGA 为基础的 SOC,在此上撰写与执行您的软体程式。

网友:
为了搭配 FPGA 设计功\能,Altium 推出了功\能强大的 NanoBoard 开发平台,拥有完整的硬体装置介面让您更方便快速的验证FPGA设计结果,并且不局限于任何的 FPGA 元件供应商,使得您的 FPGA 专案设计可以高度移植到不同厂商的 device 如 Actel、Altera、Lattice 或 Xilinx 等 FPGA 晶片。

网友:
Altium Designer 的整合式开发环境进行 FPGA 设计并与PCB同步整合。让工程师从 FPGA 设计、嵌入处理器开发、线路图绘制、PCB 电路制作与相关的设计模拟(SPICE/SI),皆可在 Altium Designer 的开发平台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