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与 Cadence Allegro 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用处。可否配合使用。

楼主(2022-02-07):
是不是现在cadence orcad中包含了Pspice。还有这些软件中哪个可以作为IC设计软件,如果都不行,请推荐一个

网友:
N早之前orcad就包含pspice,cadence收购orcad之后当然保留了。
一般使用的组合是orcad capture cis+pspice+allegro。
想做IC设计,当然是allegro了。
这么说吧,各自的软件组成:
orcad:原理图orcad capture cis,仿真pspice,制版图orcad pcb editor;
allegro:原理图design entry hdl,仿真ams,制版图allegro pcb editor,其它的(我用不上所以不熟悉)。
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通用的,但是前提是元件库得整好!

网友:
楼上说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