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ANSYS对应allergo 接口在哪里?有没有转换工具

楼主(2022-02-07):
求助 ANSYS对应allergo 接口在哪里?有没有转换工具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Ansys 18.0版本之前支持直接导入allegro,18.0版本之后就不支持直接导入allegro了,需要在allegro先导出ODB++再导入ansys。allegro需要先装一个插件才能导出ODB++,论坛里有。

楼主:
    仿真软件不至于这样啊。多个通道多好啊

网友:
    IPC  或者ODB++

网友:
    ODB++导入的

网友(2023-05-18):
    不是可以直接导入嘛?难道我导入的假的的allegro原文档?我用的ansys的202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