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有哪些小技巧?

楼主(2022-02-07):
    altium Designer中有哪些小技巧?

网友:
    连线要精简,尽可能短,尽量少拐弯,力求走线简单明了(特殊要求除外,如阻抗匹配和时序要求).过长的走线会改变传输线的阻抗特性,使信号的上升时间变长,从而抑制信号的最高传输频率.

网友:
    避免尖角走线和直角走线,宜45°走线和圆弧走线.1.增加走线的寄生电容,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2.阻抗不连续造成信号的反射 3.直角尖端易产生EMI效应

网友:
    走线尽可能少换层,少打过孔(via).1.via造成阻抗不连续 2.产生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影响信号完整性 3.不同的参考层影响信号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