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N-PoE交换机怎么和OLT连接使用?

楼主(2022-02-07):
    PON-PoE交换机是一种带PON功能的PoE交换机,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带了PoE功能的ONU。
           一个完整的PON架构包括OLT、ONU和光分路器,OLT是局端,ONU是接入终端。
           OLT和ONU是PON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之间通过光分路器用光纤连接即可。一般是多个ONU设备之间采用一定协议(如SDH技术)与OLT组成光纤环网。
           另外,就我知道的目前,不仅是一些大厂家如华为有带PON口的供电交换机,还有一些中端的厂家如丰润达等也陆续推出了这样的设备。如果OLT和ONU是分别属于不同厂家的,在连接使用前,最好进行测试下看是否兼容或可以互通使用。

网友:
    首先你得能够登录OLT,无论是命令行还是远程网管方式
    然后将ONU的mac地址注册进OLT
    接下来就是把宽带数据在上层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或者bras中处理好,或者说绑定mac和宽带账号或IP
    互通性和兼容性一般没有问题
    这种设备入网前都会进行类似的测试
    除非有人故意使坏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

网友:
    还有别的连接使用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