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的流程管理体系应包含哪 几个方面的内容?

楼主(2022-02-07):
    高效的流程管理体系应包含哪 几个方面的内容?

网友:
    企业的管理流程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单个流程还需要规范、总结与完善;②流程管理业务体系没有形成;③流程管理的组织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但根本原因在于后面两个。流程管理的组织体系与流程管理的业务体系不建立起来,单个流程的优化就没有方向,也不能完成企业的主动行为,自然难于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由于很多企业没有把流程管理视为提升工作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管理手段,因此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网友:
    完整的流程包括三个部分:①流程图——理清活动范围以及活动间的逻辑关系,便于总体把握,也使流程改进小组能够从整体流程的角度,而不是从职能部门的角度看待问题;②流程说明?——具体阐述流程图的各个活动的操作细节以及输入输出,便于工作经验积累和推广;③表格——流程实际运行于表格中,流程信息的传递靠表格记录。

网友:
    1、流程体系规划体现战略
    流程必须能够支持企业战略的实现,这样的流程才有效,否则就无效的,甚至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此流程改进目标必须体现企业战略要求。
2、流程体系规划体现先进的管理思想
流程改进必须体现先进的管理思想。
    3、流程体系规划消除管理瓶颈
流程改进目标必须消除目前的管理瓶颈。
    4、流程体系规划:标杆基准
树立行业或相关行业的标杆基准,学习业界标杆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以标杆为基准设置流程绩效目标和提升计划;对标杆基准进行跟踪研究。
5、流程体系规划:协调平衡
    流程改进时,应同时梳理和协调上下游流程和接口流程,确保流程间的协调和平衡。
    6、流程体系规划:持续优化流程
完成流程管理的业务体系构建之后,还必须保持流程的持续优化。例如按照流程管理体系的要求,组织跨部门的流程工作小组收集流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定期对流程进行评审,对问题流程或者适应性不强的流程进行持续优化,从而优化工作方法,解决管理瓶颈。只有坚持流程的持续优化,才能在运营效率上超越竞争对手,创造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