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实现牛顿迭代法,怎么确定有效数字?

楼主(2022-02-07):
在迭代过程中

只是限制了 x(k+1)-x(k)不超过设置好的误差限(比如0.000001)

但怎么保证有效数字的位数呢?

网友:
可以啊。
你可以根据log10(x)估计一下x的第一位有效数位,然后再加上你的有效数值

同样用上面的误差限:
10^(floor(log10(x))-位数+1)
当然,碰到刚好是x=10的幂的话,只能说运气不好。
当然也可以通过x+eps进行微调改进

网友:
那完全是级数的问题 只有通过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