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表面处理,OSP重工性较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07):
PCB的表面处理,OSP重工性较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
OSP是一种在板面镀药膜的的表面处理,相比其它盖锡、金的表面处理,此工艺成本低

网友:
因为在生产时要过酸,对铜面和孔铜有非常大的损伤,一般只能重工一次,再次重工的话会导致孔铜不够厚或断裂,所以会有重工性较差这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