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一样电流不一样能用吗?

楼主(2022-02-07):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一样电流不一样能用吗?

网友:
    不能用。 电源适配器的代换原则是: ①输出电压必须相同,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或烧毁负载的; ②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应等于、大于原电源的电流,以提供足够的电力: ③接口的正负极性必须一致,否则会烧毁负载。

网友:
    不能用,最好用适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