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修改锣带旋转以后,为什么下刀点会移位?

楼主(2022-02-07):
cam350修改锣带旋转以后,为什么下刀点会移位?

网友:
正常来说下刀点是不会变的。转过来以后如果你还是以正面来看肯定是看着变了。你要以转过来后的角度去看就不会觉得了。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你软件问题,要么是你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