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和射频两个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2-07):
基带和射频两个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基带工程师和射频工程师有什么区别?分别干什么工作?哪种好一点?

网友:
1. 含义:
基带:Baseband 信源(信息源,也称发终端)发出的没有经过调制(进行频谱搬移和变换)的原始电信号所固有的频带(频率带宽),称为基本频带,简称基带。
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2. 区别:
基带工程师,是做主芯片的外围基本功能接口电路方面的调试,电路设计,数字方面的较多。也叫AP
射频工程师,是负责射频模块调试的,也叫CP。
3. 工作:
以手机开发为例
基带工程师:属于“杂食性动物” 什么都要管。基带工程师需要画原理图、指导PCB设计、做BOM、贴片跟线、单板调试、组装跟线、贴片维修、组装维修、客退机分析等等,有时还包括音频调试、配合射频调试等等。可以说,除了性能测试、整机调试,剩下都有基带工程师的份。
射频工程师:
射频工程师:是从事终端产品硬件射频部分设计开发,并对产品的实现过程进行跟踪确认的专业人员。工作内容为负责射频相关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和实施; 制定和建立开发流程,完成相应产品相关文挡(如原理图、PCB板和BOM表和测试分析报告等)的拟制及评审; 射频器件的新供应商、新元器件的评估。
4. 比较
射频工程师比较有前途。

网友:
基带工程师:基带的工作是根据参考设计对项目的除去射频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原理图进行设计,经验越丰富处理问题越顺手,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个好的基带工程师不仅要能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会射频和Layout,能够解决项目的难题,在同样资金的条件下能做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性能更稳定。

射频工程师:射频工程师是从事终端产品硬件射频部分设计开发,并对产品的实现过程进行跟踪确认的专业人员。一般一个合格的射频工程师需要的成长年限是7到8年的时间。这不但需要包括基础的知识。还需要包括对分离元件、各个厂家器件的熟悉,以及各个通信标准的深刻认识,此外,射频工程师可以通过学习芯片设计的常用软件和熟悉芯片知识来进行行业转换。

网友:
一樓解釋非常清楚,給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