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选型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使用电源线滤波器时要注意...

楼主(2022-02-07):
电源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选型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使用电源线滤波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线滤波器的作用是抑制传导发射电流沿着电源线传播。

网友:
选型时要考虑插入损耗(共模和差模)、额定电流、电压、有效的频率范围等参数

网友:
使用时要注意安装方法,必须射频接地良好,输入输出隔离、防止滤波过的导线部分再次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