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2022-02-07):
现在单片机用的地方越来越多,但理解它的有多少那?我提这个问题,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有个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多多回答,为大家服务吗!

网友:
     单片机是指一个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完整计算机系统。尽管他的大部分功能集成在一块小芯片上,但是它具有一个完整计算机所需要的大部分部件:CPU、内存、内部和外部总线系统,目前大部分还会具有外存。同时集成诸如通讯接口、定时器,实时时钟等外围设备。而现在最强大的单片机系统甚至可以将声音、图像、网络、复杂的输入输出系统集成在一块芯片上。

网友:
    单片机也被称为微控制器(Microcontroler),是因为它最早被用在工业控制领域。单片机由芯片内仅有CPU的专用处理器发展而来。最早的设计理念是通过将大量外围设备和CPU集成在一个芯片中,使计算机系统更小,更容易集成进复杂的而对提及要求严格的控制设备当中。INTEL的Z80是最早按照这种思想设计出的处理器,从此以后,单片机和专用处理器的发展便分道扬镳。

网友: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是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

网友:
    补充一下,所谓自成一台计算机,这里计算机的的定义就是指冯·诺伊曼结构,所以至少包含一个计算核心和一个储存单元。再加上根据单片机市场定位的相应外设(Peripherals)比如计时器,各种总线控制器甚至视频音频等等。
    计算机系统的目的无非就是计算和控制,计算的模型,(最常见的)就是图灵机。冯·诺伊曼结构就是图灵机的有限实现(implementation)。外设的控制一般通过I/O实现,最常见的I/O就是通过和主存共享地址空间进行抽象。这样就可以使用已有的汇编指令集和框架,直接支持高级语言编程。
    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将其定义为自带计算核心和外设,可以使用某种汇编语言进行编程的单个芯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