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ansys模拟仿真结构的振动控制分析

楼主(2022-02-07):
如何ansys模拟仿真结构的振动控制分析,求大神给详细解答

网友:
1,它们都属于机械结构强度的仿真模拟模块;
2,SOLIDWORKS simulation的功能比较简单,前处理包括建模划分网格等比较容易操作,但仿真模拟的结果页比较简单,难以进行复杂的机械结构强度分析;
3,ANSYS是比较复杂的机械结构强度分析专用,它包含很多模块,通常的静态仿真模拟在ANSYS里就可以实现;当要进行动态的机械结构强度分析时候,一般就要使用LS-DYNA模块了;一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来做仿真分析,因为仿真工作人员既要对熟练操控,也要有丰富的机械、材料、力学等综合知识储备;

网友:
结构振动分析可以用ANSYS中的模态分析,也可以使用ANSYS Workbench中的模态分析工具,Workbench中也有随机振动分析和瞬态动力学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