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OS管做一个加热电路

楼主(2022-02-07):
怎么用MOS管做一个加热电路,要怎么去做,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下雪了、温度低,从解决实际问题角度出发,很好的想法;加热器的核心是发热元件/材料,通过电路使得这些发热材料工作,对局部或环境起到加热的效果。Mosfet是常见的半导体,分为信号、功率类,即使600V以上的高压功率类Mos,损耗也不是很大,不宜用作加热器件,但可以在驱动电路,升压电路中使用到。
      常用的发热类元件、材料如下,可参考:
          1、电阻类:电热丝、例如早些年用到的电炉子,小太,加热板、像下面连接中的铜板就是举例;
          2、电感类:利用磁性器件的高饱和特性发热,例如家用的电磁炉,还有如下的电磁加热器的帖子;
      3、高比热:通过给油等高比热的材料加热,再通过散热齿将热量散出去,例如电油丁;

     本论坛中关于加热器的帖子有如下,可以参考:
     铜板加热器: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C%D3%C8%C8%C6%F7
         电磁感应加热器: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C%D3%C8%C8%C6%F7
     温控加热器: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C%D3%C8%C8%C6%F7

网友:
    可以用MOS管作为热源,但各项参数不能超过。
    因MOS管可能比较控制复杂,用双极型好控制些。
在计量院见过用晶体管直接作为热源的(质量流量计流速控制)

网友:
    在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