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么自己设置二极管的特性曲线?

楼主(2022-02-07):
仿真中要求有一个二极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为:
Ic = 10^(-15) * exp(40Vd)
库里面现成的二极管不能用,是不是要自己建一个元件?

网友:
可以自己建一个模型,在Model Editor里面具体路径为开始/所有程序/Orcad10.5/PSPICE Accessories/Mode Editor
File/New ,Model/New,,里面有些模版,然后自己去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