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M和DCM的区别

楼主(2022-02-07):
          虎年开工第一天,众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电子工程人的技术也要勤加练习......笔者今天看到一篇好的帖子,与各位网友一起学习下。反激变换器常用于进行AC/DC和DC/DC转换的开关模式电源,尤其是中低功率范围(约2W至100W)的电源。在这个功率范围内,反激变换器在尺寸、成本和效率比方面都极具竞争力。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基于耦合电感器,该电感器除了帮助实现功率转换,还可以在变换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提供隔离功能。除此之外,它具有与其他开关变换器拓扑相同的基本元素:两个开关(MOSFET和二极管)和一个输出电容器。
           反激变换器有两个工作阶段,即tON和tOFF,这两个阶段分别根据MOSFET的开关状态来命名并控制。在tON,期间,MOSFET导通,电流从输入端流过原边电感器,对耦合电感器进行线性充电,并在其周围产生磁场(见图1.b)。在副边,整流二极管反向偏置,从而使变压器与输出端断开连接(见图1.a)。

    存储在输出电容器中的电荷负责保持负载上的电压稳定(见图2)。

           在tOFF,期间,MOSFET断开,耦合电感器开始通过二极管消磁(二极管现在已直接极化)。然后,电感电流会为输出电容器充电并为负载供电。反激变换器有两种工作模式,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每个周期中电感电流的最小值。如果在电感完全放电之前MOSFET从tOFF切换到tON,则电感中的电流永远不会为零,这种操作方式称为连续导通模式(CCM)。如果tOFF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原边电感器能够完全放电,则电感电流将在一段时间内为零,此时二极管和MOSFET都处于截止状态,我们称为断续导通模式(DCM)。

    CCM vs. DCM
          反激变换器的这两种工作模式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各有优缺点。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全面考虑这些优缺点非常重要,因为其所选的工作模式会对电源变换器的效率、变压器、调整率、EMI和成本都产生重大影响。图3和图4显示了CCM和DCM之间的区别。

    效率
           在DCM模式下,由于二极管上没有反向恢复损耗且MOSFET为软导通,其效率要高于CCM模式。但如果占空比太小,则为原边电感充电的电流将非常高,这会降低变换器的整体效率。因此,必须为DCM选择一个合适的占空比,以发挥其优势。
    变压器
           至于变压器的尺寸,由于DCM模式需要的电感器较小,因此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使用较小的变压器。但是,由于原边和副边电流的尖峰增加,因此变压器线规也必须加大,这意味着两种模式下的变压器大小是差不多相同的。尽管如此,DCM模式实际上确实允许使用更小的变压器。由于DCM比CCM模式更有效,因此可以提高DCM模式下的开关频率,从而可以选型 更小的变压器。
    调整率
          至于系统调整率和稳定性,DCM模式中的反激拓扑比CCM模式中的反激拓扑更易补偿。这是因为当变换器以CCM模式运行时,会出现不确定的右半平面零点(RHPZ),它会在较低频率上引入不稳定性。DCM模式则将RHPZ推到了更高的频率上,使环路更易补偿,因此可以提供比CCM更快的瞬态响应。此外,当占空比大于0.5时,CCM反激变换器可能会产生次谐波振荡,这意味着需要进行斜率补偿。
    EMI
          由于DCM模式会对电感器完全充电和放电,因此逻辑上其原边电流纹波要比CCM模式下大很多。电流纹波将产生一个可变信号,由于原边电流回路中不同组件类似天线的行为,该信号随后被传播,并产生显著的电磁干扰(EMI)。
          另一方面,DCM反激变换器还实现了零电流开关(ZCS),这减少了整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从而提高了能源效率。但这种软开关会影响效率并对EMI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来减少能量损耗,但这会在副边产生非常尖锐的电压尖峰,引起振铃,并可能导致高频差模噪声。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用缓冲电路来减少这些尖峰并确保符合电磁兼容性(EMC)标准和法规。
    总结
          本文介绍了连续导通模式(CCM)和断续导通模式(DCM)之间的主要区别。表1汇总了这些差异,并概述了前文未提及的差异。 信息来源于网络,若侵可删。

网友:
    充电,放电的时候一定要考虑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