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个gnd孔,掉了1000多个,

楼主(2022-02-07):
    有做了什么操作才能让我掉1000多个地孔,在线等啊,急急急。

????????????

网友:
    PADS里面发生过,XPD还没遇到过。可能跟forward annotation设置有关。查下setup - project integration里面的设置. 可以用icdb project backup 恢复一个损失之前的拷贝。

网友:
    同意二楼。Xpedition没遇到过,不行用备份

网友:
    这个软件删除操作时,如果选中网络了,会把该网络所有的走线和过孔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