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说13.56MHz为射频?

楼主(2022-02-08):
为什么我们说13.56MHz为射频?或者说射频一般都是指13.56MHz?

网友:
因为13.56MHz属于射频频率范围内,射频频率范围从300kHz~300GHz之间。

射频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0GHz之间。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射频(300K-300G)为高频(大于10K)的较高频段,微波频段(300M-300G)为射频的较高频段。在电磁波频率低于100kHz时,电磁波会被地表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传输,但电磁波频率高于100kHz时,电磁波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并经大气层外缘的电离层反射,形成远距离传输能力。

网友:
在无线通信领域,由于有基带,中频,射频,微波的划分,射频通常指几百MHz到几个GHz之间的信号。所以可以说13.56MHz这个频率属于射频波段,但是射频波段不是单指这一个频率。

网友:
在一定频率波段,其定义比较模糊。广义的射频指从声波波段到光波波段之间的所有电磁波,频率为10KHz-300GHz。也有定义RF频段为300KHz~30GHz。在无线通信领域,由于有基带,中频,射频,微波的划分,射频通常指几百MHz到几个GHz之间的信号。所以可以说13.56MHz这个频率属于射频波段,但是射频波段不是单指这一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