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altium designer 中画pcb时怎么定义原点?

楼主(2022-02-08):
在新建的PCB板中,我先点了工具栏中的“常用工具组”的“原点工具”,移到板中是一个十字,但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单击后,十字消失了,却没有原点的标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说的是坐标原点吧。Edit--》Origin--》Set。你想放哪儿放哪。一般放禁止布线层(Keepout)框的左下角。

网友:
    是隐藏了。在system colors中的origin marker点显示

网友:
    选择菜单“工具/优先设定”,将Protel PCB/Display中“原点标记”前的勾打上。(这是altium DXP的设置方法,你使用的软件版本应该有类似的选项)

网友:
    隐藏了吧,用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