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08):
压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2 E/ I4 Q# f9 B

网友:
    压敏电阻MOV,主要应用于低压电器浪涌保护,多为氧化锌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具有对称的伏安特性曲线,流过MOV的电流随MOV两端电压的增大呈指数规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