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单片机?单片机开发是一个什么概念?

楼主(2022-02-08):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指的是一块芯片为一个单片机,还是由多个芯片组成的一个控制系统称为单片机呢?单片机开发包括一些什么?另外单片机的学习板上的其实集成块又是什么?这些集成块也叫单片机吗?

网友:
    单片机就是一个单独的芯片,内部包含ROM、RAM、I/O口、定时计数器、外部中断、串行通信等内部结构。高端的还集成了模数转换芯片。单片机的工作实际就是编程序控制I/O口根就需要以不同的条件为依据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具体输出的电平会起什么作用就要看你在引脚上连的是什么了。这就是单片机的控制对象,根据不同控制对象的要求编不同的程序实现自动化控制就是单片机的开发。

网友:
    单片机的全称为:单片微型计算机
    也就是说将计算机的所有功能都集成在一块芯片内的芯片都可以称之为单片机
    说白了就是一块集成IC
    内部包含中央处理器CPU、程序存储器ROM、数据存储器RAM、I/O口、定时计数器、外部中断、串行通信等内部结构
    以单片机为核心,再配合其它外部电路组成的控制系统称为单片机系统
    单片机开发一般要求硬件和软件都要在行,因为单片机开发面向的都是最底层的开发,硬件方面可以先从一些常用的电子器件开始(如二极管,三极管,74XXXX系列CD4XXX系列的逻辑芯片,以及一些运放,AD、DA转换,各种串行接口的芯片开始着手),软件方面的话则可以先从汇编开始,然后再转向C语言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