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flst,fitem两个命令怎么用

楼主(2022-02-08):
ansys中flst,fitem两个命令怎么用,解释清楚一些,帮助里的看不大懂,这两个的GUI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两个命令是没有GUI的,这两个命令通常是配合起来用的,单独使用一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是把GUI操作变为可控的一组命令。
另外这两个命令配合起来实现的某个动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与具体的操作某个动作操作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网友:
GUI,纯命令,FLST命令组结合起来使用,就会明白,这里说不清楚,因为这两个命令的使用在很多的地方都会出现,也是真正学习ansys命令的基本入门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