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为什么过完炉,FPC板的镀金层和铜皮会脱落?

楼主(2022-02-08):
SMT为什么过完炉,FPC板的镀金层和铜皮会脱落?

网友:
FPC基材不好,TG值(玻璃态转化温度)和热膨胀系数(CTE)太差,建议更换。

网友:
FPC的材质问题占主要,还有就是要注意回流焊温度

网友:
找厂商讨论

网友:
制程问题:回流温度太高,一般PI材质的fpc不能超过237度的。否则就会peel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