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知道FPGA相对于单片机的优势和应用场合?

楼主(2022-02-08):
请问大侠知道FPGA相对于单片机的优势和应用场合?能否给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单片机和FPGA,首先从他们的工作方式上说,完全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器件,一般单片机集成度较高,它可以单独完成信号采集,运算,还有I/O设备控制。而FPGA的特点则是逻辑控制能力惊人,且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不适合单独使用,如果结合DSP芯片使用,那可谓是绝对得绝配。可以将两者的强大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还有忘了说了,DSP最好配上CPLD,那样就可以添加很多外围设备.信号开入开出.显示一些小的逻辑控制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加上

网友:
最主要的优势应该是高速,这是很多的单片机达不到的,譬如50M的时钟,此外就是并行执行,输入输出口多~
应用当然也是侧重于高速的场合~
但是其处理数据的能力远不如单片机了~

网友:
单片机。fpga的区别和各项优势。
单片机:控制能力强。时序实现能力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
FPGA:控制能力较弱,组合逻辑能力较强,时序实现能力强。
总体来说。fpga在频率范围和逻辑实现方面要高出单片机一块。但是由于没有指令系统。所以控制和运算能力比较弱。
FPGA多数应用场合:
接口:特别是高速的通信接口。这个方面可以将不同速率不同协议的耦合和桥接。
数据与处理:硬件层的数据处理。比如奇偶校验,crc校验等等情况。如果用指令系统做。第一是效率慢。第二只占用资源。
呵呵。后面的东西可能是一种应用吧~~
现在一般而言更多的系统倾向于CPU和FPGA的联合系统。由于CPU的指令周期可能比较长。而且多中断可能导致AMR处理负担过重(特别是IO方面的处理)。那么就需要一块FPGA。FPGA自制内部逻辑可以充分释放ARM或者CPU的处理能力。作为CPU的协“处理器”。此时FPGA可以为CPU做缓冲:预判等等工作。甚至可以通过FPGA来做CPU的看门狗。防止CPU跑飞等等。同时也可以开辟FPGA内部的一定容量的逻辑。做成寄存器让CPU读取。就可以让CPU了解到外设的工作情况。避免外设故障导致系统崩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