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光刻机精度低

楼主(2022-02-08):
国产光刻机精度低,若把CPU尺寸做大些,可以获得同样的性能吗?

网友:
主要是用于手机,笔记本之类的设备了,机床,机械之类的根本用不着精度这么高的芯片!

网友:
集成电路分民品级、军品级、航天级等几个级别,其差别在于军品级和航天级的集成电路的耐压、抗干扰、抗过流、稳定性和可靠性等项指标均要远远高于民品级的集成电路。

网友:
理论上来说,更低制程的CPU确实有可能用更大的尺寸来获得更强的性能,但是这仅仅只是理论上,实际操作的时候是完全不具备可行性的——因为首先成本上太高了,从设计到制造都需要全部推倒重来,而即便是真的制造出来了,也没有主板可以和这个“大尺寸CPU”兼容,到头来就是在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