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眼图模板

楼主(2022-02-08):
DDR4添加眼图模板Tdlvw:0.25,Vdlvw:140mv  怎么自定义

模板怎么调整到中间位置
怎么做到和下图类似

网友:
 模板水平方向一般占一个UI 的宽度。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中间一般为六边形或菱形。通常用X1~X4,Y1~Y4 几个坐标刻度定义"天花板"、"地板"以及中间图形的位置和形状

网友:
    波形幅度偏低了,换一个驱动buffer

网友(2024-11-29):
    我也在找怎么设置到中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