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楼主(2022-02-08):
    请问一下大家芯海芯片CS1237内部有加数字滤波器吗?加了什么滤波器?

网友:
    CS1237是一款高精度、低功耗 模数转换芯片,一路差分输入通道,内置温度传感器和高精度振荡器。

网友:
    MCU可以通过2线的SPI 接口SCLK、DRDY与CS1237进行通信,对其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