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束测试仪【多芯线缆导通绝缘测试方案】

楼主(2022-02-08):
一、应用背景
多芯电缆作为大型机电设备尤其是飞机、舰船、导弹等军用设备上的神经系统,起着为系统各部件输送能源、传递数据和控制信号的作用。其有效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整个系统能否稳定运行。多芯电缆的一旦发生故障,轻则影响效率,使得系统可靠性降低;严重时使得整个系统瘫痪,甚至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灾难性后果。因此,多芯电缆故障是影响整个系统可靠性的重要因素。使用线束测试仪检测多芯线缆显得尤为重要。
1996 年 7 月,环球航空公司 TWA800 次航班失事,造成机上二百余人全部遇难,经过长时间调查证实事故发生原因是由飞机电缆短路导致油箱发生爆炸。
1998 年 9 月,瑞士航空的一架班机在飞行过程中发生粉碎性解体,造成机上全部 229人遇难。调查发现是由于电线短路引起火花,导致机上电子元器件不能正常工作所引起。
2014 年 4 月,韩国一架战机起飞时,挂载的一枚导弹意外掉落。通过调查发现,引起该事故的原因是电线短路导致运转失常。

二、系统组成

      多芯线缆测试方案主要有安泰电子线束测试仪主机、显示屏从机、电源总线、通讯总线和转接线缆组成。线束测试仪主机进行程序的编辑执行和从机进行通讯,工作时可使用触摸显示屏操作,亦可通过以太网连接至电脑操作;从机通过转接线缆,转接箱与多芯线缆连接进行检测线缆的数据采集。

三、系统测试功能及参数

安泰ATX-3000系列线束测试仪,采用主从机模块化设计结构,检测通道有64、128、256、512、更多通道可快速拓展,主要测试的功能有导通、线序、电阻、二极管、绝缘、耐压。
导通测试:50Ω~20kΩ
电阻测试:0.1Ω~22kΩ
耐压测试:AC 50V~500V, ±5%;0.5mA~5mA, ±0.2mA
绝缘电阻:DC 50V~750V, ±5%;0.5uA~10mA;10MΩ~1000MΩ, ±10%
四、多芯线缆测试方案
线束测试仪检测方案检测功能可选,以导通和绝缘电阻测试为例。
       可选择系统自定义配置功能操作,该功能可对测试点用实际线缆命名,方便查看检测结果和实际线缆的映射关系,详见图1。同时可以自行建立测试标准,详见图2。测试线缆以及项目较多时,通过自定义配置,可以保存样本,在开始测试内导入文件,就可以一次性检测完所设置的测试线缆测试项目以及显示测试结果,详见图3。
图1自定义设置
图2测试功能选择
图3报表
五、总结
因此,对于大型装备中的多芯电缆进行测试是装配中的重要测试环节。导通电阻和绝缘电阻分别反映了电缆两端的通断关系和独立回路之间的绝缘程度,是测量多芯电缆性能的主要项目。采用安泰电子ATX-3000线束测试仪进行检测,不仅可提高多芯电缆检测的效率与准确率,应对大批量总装测试任务,而且大大提高多芯线缆测试的自动化水平,以及替代人工检测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效益。

网友:
测试需要仪器,可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