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仿真固有振动频率的原理?

楼主(2022-02-08):
ansys仿真固有振动频率的原理?

网友:
    振动频率法的原理是基于拉索的固有振动频率与索力存在固定的数学关系,即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其索力。振动频率法的优点是动态响应好和便于安装,是目前最有优势的索力测试方法,因此在实际索力测试中运用最为广泛。

网友:
    看下还有没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