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在PCB板图上绘制安装孔?

楼主(2022-02-08):
    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在PCB板图上绘制安装孔?

网友:
    就是外径等于孔径的multilayer焊盘,
同时去掉plated勾选(孔内壁不沉铜)

网友:
    双击元件,进入属性对话框,
    在上面有“layer”,改变左上角的layer,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放置在哪个层

网友:
    跟大点的焊盘有何不同???

网友:
    直接加一个通孔焊盘即可: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