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的RCD电路问题

楼主(2022-02-08):
    反激和整激电源中的RCD电路的问题有些疑问,请大家讨论解答疑惑

    下面是一个反激RCD电路

    下面是一个正激RCD电路

    在反激和正激电路中,RCD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是一样的作用?

网友:
    你首帖两幅图中,第二幅也就是正激电路,没有RCD电路,只有一个二极管VD3,另加变压器上一个绕组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