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猫网口静电测试不过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08):
现做一款电力猫产品,网口使用带屏蔽罩网口内置千兆滤波器,ESD接触+/-4KV不能过。哪位大神整改过类似产品,给支个招!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一款成品来完善一下呀

网友:
可在接口加防静电管,防雷变压器

网友:
高压部分搞一条地线

网友:
你的主平台是不是台系的?网口屏蔽怎么处理的?

网友:
端口电源、信号线加上ESD/TVS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