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高速PCB设计中隐藏的10个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2-02-08):
       当前的电子产品PCB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是高速信号网络。在设计电路和PCB时就要多注意这些信号网络的信号完整性。
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讲,信号完整性说起来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却要了硬件或者PCB设计工程师一条“老命”。本文主要针对PCB设计来讨论,看看在PCB设计时,有哪些点会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
1 PCB材料选择
PCB使用什么样的PCB材料会直接影响到信号完整性。比如PCB材料的介电常数、介质损耗角、铜箔粗糙度、玻纤布等等参数都会影响信号的电气性能。如下是PCB材料的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角随着频率变化的曲线。

PCB材料是基础,所以在设计PCB之前,要选择好合适的PCB材料。
2 层叠设计
层叠设计是PCB设计中很重要的一步。如果层叠设计不合理,会直接导致设计存在天然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比如在设计层叠时,我们通常都是按照厚度选择,而对于相同的材料,也有很多种PP或者Core,那他们的性能并不是相同的,比如电气参数Dk/Df、玻纤规格等。

对于高速信号,还要注意玻纤效应的影响。

3 传输线的线宽
传输线的线宽是由阻抗决定的,根据总线或者芯片平台的要求,确定好传输线的阻抗;再根据阻抗,在ADS CILD中计算传输线的线宽。

在设计PCB中,工程师都希望传输线的线宽是一致的,这样设计效率是最高的,但是这很难保证,因为很多芯片、连接器这类器件的pitch都可能会比较小,或者引脚的密度很高,就会导致在设计中会把线宽变小。

线宽变化之后就会影响到信号完整性。在设计中要尽量减少这种线宽的变化,或者尽量缩短这种变化线宽的长度,等等。
如果传输线太多,也可以考虑在ADS SIPro中使用RapidScan-Z快速扫描,查找到线宽变化,即阻抗不连续的点。
4 传输线之间的间距
在PCB设计中,传输线的间距有很多种类型,比如差分对内的间距,不同类型的传输线之间的间距等等。不同的间距要求不同,如果是差分对之间的间距,则不能太近(小),也不能太远(大),由阻抗和设计要求决定。

如果是不同类型传输线的间距,则希望间距尽量远一点,这样相互之间的串扰就会小,但是受限于空间和成本,这类间距也不能无限制的小。下面是随着间距变化,串扰的变化趋势。
5传输线的长度
传输线的长度由于产品结构和实际设计决定。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都希望传输线设计的短一点。因为传输线越长,信号的衰减越大,能量损失越大。
如果传输线的长度确实很长,而又不能缩短,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换低损耗的板材或者在链路上使用repeater。

6传输线等长
等长这个概念其实是工程师“偷(聪)懒(明)”想出来的。那我们还是沿用这个概念来谈。传输线等长包括差分对内等长,也包括相同类型的传输线组内等长。如果传输线不等长会带来一些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包括时序不满足要求、损耗过大或者容易受干扰等等。最简单的方式就通过绕线使差分对不同的两段传输线长度一致。
实际上这种绕线等长,在电学当中它并不能完全满足设计要求。需要适当的调整,使传输线的延时是一致的才最好。尤其是对于组内等长(DDR总线),要尤其注意等长设计。
90%的工程师都没意识到的高速电路设计问题:等长绕线的影响
7 跨分割
在PCB设计中,工程师总会在不经意间造成传输线跨分割。对于低速信号可能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对于高速信号而言可能就会引起灾难性的结果。跨分割会引起阻抗不连续、反射、时序以及信号的辐射等等问题。

显然,跨分割设计的结果会稍微差一些。在PCB设计中,如果不可避免跨分割设计,应尽量减少跨分割传输线的长度;尤其是当信号速率比较高(比如25Gbps)时,一旦出现跨分割就要谨慎评估,尽量避免跨分割。

8拓扑结构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总线都采用点对点的设计,但是有的总线也依然保留着多拓扑结构设计,比如DDR总线,其时钟、地址、控制、命令信号线。
Flyby拓扑结构设计就可能会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如果要解决这类结构造成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就需要做好传输线的阻抗补偿、端接(或者调节ODT)等。
9 过孔
对于多层板的PCB设计,过孔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传输线而言,过孔往往会造成一些阻抗不连续、损耗变大等信号完整性问题。对于高速信号或者高频信号的传输线过孔设计,就需要优化其过孔的结构,比如钻孔的大小、焊盘、anti-pad、Via Stub等等。
10 电源系统设计
电源系统的设计是电子产品设计的重中之重,电源系统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系统中,一个电子系统中可能有10多组电源,或者有的更多。

对于做系统产品的工程师而言,如何设计好电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电源系统的电路设计,一个是电源系统的PCB设计。在设计PCB时需要考虑到电源平面的分布和设计以及滤波电容的分布和摆放。为了更合理的设计好这些电源,尽量在设计之初和设计完成之后进行电源完整性的仿真,尽早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11总结
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速、越来越紧凑的电子产品设计中,PCB设计的难度越来越高,信号完整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问题也绝不仅限于本文所介绍的这些。不管任何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要有好的设计习惯,设计前和设计后尽量使用仿真工具进行仿真分析。

网友:
    不止这十个

网友:
    怎么是隐藏???这不是摆在表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