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层pcb线路板工艺如何制作?

楼主(2022-02-08):
5层pcb线路板工艺如何制作?

网友:
    5层板,目前没见过

网友:
    假6层,三张芯板下料,内层单面蚀刻光面

网友:
    5层就是假六层咯、其中一层将铜皮全部磨刷磨掉就是了

网友:
    额,这问题太外行了,怎么会有5层板,考虑EMI,层数永远都是偶数。不会有奇数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