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器,仿真时电路可以振荡,实际电路没有起振,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08):
LC振荡器仿真电路可以振荡,实际电路没有起振,请问什么原因?
如何调整才能起振?

网友A:
    是不是PCB线路或者元器件问题

网友:
    适当调整R1,R2电阻值,看到有反馈信号就能够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CB线路或者元器件问题

最大的怀疑就是电容耐压不够,别的没想到,我正在试验电容,手里没有太好的电容。耐压不够会出现这类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耐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