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转轴板银膜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

楼主(2022-02-08):
FPC转轴板银膜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

网友:
银膜接地电势为0,最好两端接地,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

网友:
如果不接地,银膜效果几乎为0,手机容易出现花屏,拍照有裂纹的现象。

网友:
漏电保护与电平置零。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