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把2个层合并层一个层怎么操作?

楼主(2022-02-08):
CAM350 把2个层合并层一个层怎么操作?

网友:
复制粘贴呗,把上一个层的东西复制一下,换到下一个层粘贴不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指二个不同的层么?我是直接导用gerber档弄的,只要鼠标右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使用DXP里面的CAM来操作,不知是否对你有用:
操作路径:建立一个新层,把两个旧层删除。操作后如果要用以前的名称则改名(Rename)即可。
下拉菜单 Edit(编辑)-->Layer(层)-->Merge(融合),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一个新层的名称,然后在下表中选择要合并的层,点击OK。
新生成的层用鼠标右键点击可选改名,点击旧层后用鼠标右键菜单可选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