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143输出不稳定原因?

楼主(2022-02-08):
    MP2143,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手一模上去就会导致输出波动厉害,导致系统重启或者死机;

    排查之后发现是触碰到了该芯片的FB管脚,手一碰到FB的输出分压电阻,100%就会出问题。请问这种是否属于正常现象?因该产品有偶现的重启故障(整机状态,没有触摸板子电源的情况下),怀疑跟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关系,手一摸上去就会重启,总感觉这是芯片本身不稳定,由于不稳定在正常使用时即便没有碰到也会导致偶发的输出不稳而出现重启?

楼主:
    反馈电阻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你的电压低,这块没多少功耗损失的

网友:
    怎么排除软件重启还是硬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