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能不能在一个时钟同时对一个寄存器取值,然后再修改这个寄存器

楼主(2022-02-08):
    在一个always中,cnt每一个时钟上升沿都会有变化,比如加1

    某些时候,在时钟上升沿都要把cnt的某几位赋值给a。

    例如下边这样的代码,我在仿真的时候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后来试着把<=改为=结果a的值也不正常。

    请教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符合某条件1时)
            a <= cnt[3:0];
    else if(符合某条件2时)
        a<= cnt[4:1];

        cnt <= cnt + 1'b1;
    end

网友:
    对寄存器赋值的解理有问题,clk上升沿得到的是cnt在当前上升沿改变前的数值

网友:
    典型的非阻塞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