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S1200U电流检测隔离放大器

楼主(2022-02-08):
    CA-IS1200U 电流检测隔离放大器

为更好满足工业电机控制和驱动、隔离式开关电源等应用需求,CA-IS1200U采用八脚DUB封装,支持在额定扩展工业温度范围内(–40°C到125°C)正常工作。

网友:
温度性能比较高
现在很多都是3.3V供电,这个也也能满足

网友A:
能否仔细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仔细讲讲

CA-IS1200器件是为基于分流电阻的电流检测而优化的高精度隔离式运放。
低的失调和增益误差以及相关温漂能够在全工作温度范围内保持测量的精度。
CA-IS1200器件采用二氧化硅(SiO2)作为隔离层,支持符合UL 1577认证的高达3750 VRMS的电气隔离。
该技术将高低压域分开从而防止低压器件被损坏,同时提供低辐射和高磁场抗扰度。高共模瞬态抗扰度(CMTI)
意味着CA-IS1200器件在隔离层之间正确地传递信号,适合要求高压、大功率开关的工业电机控制和驱动应用场合。
器件内部输入共模过压和高边电源丢失检测功能有助于故障诊断和系统安全。
CA-IS1200器件通过八脚DUB封装 ,支持在额定扩展工业温度范围内(–40°C 到125°C)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