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capture原理图网络名改变问题

楼主(2022-02-08):
ad转capture原理图,能成功,不过为什么如截图圈主两个地方网络名不一样 右边有数字后缀 有方法

楼主:
每个右边线上的网络名始终跟左边的网络名多个数字后缀 这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个可能是因为线没有接好,然后就生成了两个NET,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带后缀一串数字的,是这样不?! A) H9 J; A3 v3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