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 画PCB图时,如果准备给PCB的GND 铺铜,那么GND还要连接吗?

楼主(2022-02-09):
    altium designer 画PCB图时,如果准备给PCB的GND 铺铜,那么GND还要连接吗?

网友:
    不用,覆铜是在不同的面

网友:
    要打孔把所有层接在一起

网友:
    建议还是手动连一遍,这样可以发现问题。
    很多初学者以为地网络完全可以靠覆铜搞定,忽视了电源/信号回路的完整性。这样的板子很可能存在各种隐患的。

网友:
    一般要连一下,有些时候铺铜时候,有些地方会非常细,但是检查又检查不出错误!导致实际制板后由于过度腐蚀出现未连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