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仿真概念及应用的理解

楼主(2022-02-09):
    仿真,顾名思义,就是不用玩真的,模拟而已。
像电子电路设计软件EWB512就是一个仿真软件,所有器件用软件替代,这个仿真很好理解。
可是单片机这个仿真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还需要一个仿真器呢,都用到实实在在的硬件了还叫什么“仿”?
    是不是单片机只能执行烧过的代码,且整个执行。而用仿真器就可以单步执行?但既然仿真器可以执行代码了,光用仿真器不是更好。
很糊涂啊,望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
    仿真器是用来调试程序的,可以看到程序运行中单片机的状态。
    在最终的产品中,只能用烧录程序的芯片,仿真器是不可能用到最终的产品中去的。

网友:
    用仿真软件确实是所有器件用软件替代,即而来仿真你所编写的程序到底能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能不能在这个仿真软件上实现出来……